显示器开机模糊

楼主(2008-06-17):
一台显示器,开机很模糊,我用电吹风对着尾板吹了十分钟左右,屏幕就清楚了,象这样的情况是管座坏了吗?如果是管座的坏的话,请问一下,这种双聚集的九脚座那里有卖的?那位朋友知道,能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管座问题,如果自己拆要小心高压包。不会放电最好找维修师父换。

网友:
有可能是潮湿的啊!!!!!
  潮湿也会这样啊!!

网友:
就是显像管座的问题。更换显像管座不用放电,我换的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问题是这种双聚集的九脚座在我们这里买不到呵,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去问,都说没有这种管座!不知道要怎么办呵!

网友:
一般电脑维修或者是电视机维修的地方都有的

网友:
换管座     卖 电子配件那里有!!大小双聚焦联线都能用,我改过.

网友:
一般在买电子原器件的地方都可以买的到的,很便宜的,

网友:
是潮,更换管座。注意环境是不潮湿。要是的话换也没用,还是换个地方用。我家这特干燥给我寄来,邮费你出我管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