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PE1168.17纯平显示器信号线行场是哪两根?

楼主(2008-06-17):
请各位大哥支持一下?

网友:
我晕哦
你这都不晓得啊,你直接看板上,信号线送到板上后,行和场,都分别接了两根稳压二极管到地,明白吗.这都不懂.你是不是不会修显示器哦

网友:
在板子上面一般标  H  V    要是VGA头子里面的话  一般是13  14     大多是黄行白场

网友:
听3楼的他是对的

网友:
此机故障已解决!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