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6灯正常无高压

楼主(2008-06-17):
AOC776灯正常无高压
本身这个显示器只是显示器调节画面一直在屏幕上.我开始认为是防干扰的电容有问题(一个103瓷片)就用剪刀剪掉103.不小心把103的两条脚搞短路了.显示器就黑屏 .     用的CPU是:AOC56A1125-108-A
最后看到没有高压    行管的C极61V   B极无电压.  推动变压器正常 .推动管(K2962)的D极14V G极(开机时11V 5秒钟后0V)
行场扫描芯片是:TBA9116
各脚电压如下:
1:0.59          2:0.04        3:4.8       4:6.25      5:0.02      6:3.9          7:0           8:   2.5       9:  2.55         10:  0.38
11:3.05      12: 0.0V      13:7.87    14:0        15:0.05    16:0         17:4.61      18:2.09      19:1.89           20:5.16
21:0            22:3.43       23:3.94    24:3.78   25:0.02    26:11.4    27: 0          28:0          29:11.4V         30:5.11
31:5.11       32:4.04

附件是TBA9116的PDF文件.

部分脚的定意如下:
12脚:行反馈
6脚:振荡电容
8脚:振荡电阻
23脚:场输出
26脚:行输出
29脚:供电脚
30:总线时钟输入
31:总线数据输入

网友:
这种也许是保护了
你查一下哪里保护了

网友(2009-06-20):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极须高人指点

网友:
你应该开机瞬间量一下有没有G2或者G1电压,如果有说明极可能行负载过压或过流引起保护,这样你就把二次电源管拆下试机,弄清楚哪里有问题,照你的诉说,我认为极可能是CPU这边出现问题,你的机器开机时消磁线圈的继电器有没有复位,复位说明CPU是正常的,重点查总线电压,存储器,数据失落CPU就通过总线把行震荡关闭了,

网友(2009-08-16):
我的一台联想LXB-F17069HB.也是这样的故障.按楼上兄弟说的测了下,开机瞬间G1和G2都有100多V电压.那现在重点查哪呀.

网友:
补充下,G1是负的110V.然后慢慢的就没了

网友:
这种也许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