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无复位

楼主(2008-06-17):
一块冠盟815主板,故障是可以开机,开机之后时间不长就死机.拿下主板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换掉之后故障依旧.不死机的时候屏幕有显示,但总是不到一分钟就死机,而且死机屏幕上并不是定死,而是像长按重启键的样子,我量过,当死机的时候诊断卡复位灯长亮.复位脚有有5v的电压,并没有被拉低.死机的瞬间复位针上电压也没有跳动.把io换了还是这个样子.也洗过南桥请问下下一步应当查那里?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问题还是板的问题,有的有质量问题的电源也会引起不断自动重启,另外再试试内存是不是有问题,再来确认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和内存都换过了,应当是主板的问题,现再不知道该查什么了.

网友:
测量下死机的时候各核心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电压没有变化,怀疑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客户说是他用凳子把机箱无意中打了一下出的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