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联想125的机器加电不亮

楼主(2008-06-17):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125F的机器,加电不亮,电流跑到1A左右就停住了,也没走信号,吧内存去掉也是这个电流,,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就做了,结果依然。。。
求助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跑到1A?
个人建议上个诊断卡 看看跑过了哪些代码
125应该重点检查VCORE部分是不是正常

网友:
刷刷BOIS    觉得是BOIS的问题

网友:
对头 这个本的BIOS坏的比较多 不过一般都是档内存的情况

网友:
我也想刷啊,就是没找到BIOS,能不能给发个来啊,真心的谢谢了。。。。
我的邮leyi52pp@163.com

网友:
兄弟 我修的是不亮机啊  外接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