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主板维修经验,想自学本本维修,不懂的请各位指教下,谢谢

楼主(2008-06-17):
初学这个,有几点不太明白,台式机主板,上面一般都是测什么地方电压,在这个版块,看到各位都提到了电流多少A,这个怎么测,万用表电流档,大概什么地方多少?台式机对于声卡不发声,集成网卡不能上网,可以外加解决问题,大不了PCI都不能用了换个桥就行了,而笔记本外加不行,各位是怎么解决的,怎么维修的....谢谢,希望各位大方的讲解下,

网友:
笔记本也可以加呀,基本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
1.电流是通过稳压电源的电流表读数知道的。
2.笔记本声卡不发声,集成网卡不能上网先查相应芯片,当然有些也需要涉及换桥。

网友A:
就如你们说的,笔记本的电流是可以测的,但哪里有基本的资料呢?什么地方,电流大约是多少A,有什么跳变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如你们说的,笔记本的电流是可以测的,但哪里有基本的资料呢?什么地方,电流大约是多少A,有什么跳变之类的.......

基本资料论坛里就有, 建议楼主把这个板块的所有帖子都读一遍.
我也是个菜鸟, 先老老实实在新手区回答问题, 拿了满分
然后在这个版块看完所有的帖子, 才开始提问题的.
有很多问题也许以前有人已经讨论过了, 用电流跳变判断哪个部分
有可能出问题的帖子, 我也看到过不止一次.
基本的维修热身,在这个版块还是需要的, 而且多看看帖子里别人的经验
也是有益无害啊. 个人意见, 请参考...

网友:
笔记本不是测电流,是通过给笔记本供电的直流稳压可调电源的电流数面板上看到的电流数!!!楼主看清楚了吗?????

网友:
关于看电流来判断电路的问题我想这应该是维修笔记本最基本的吧,拿几个好的本本自己多观察一下电流的变化一切都出来了

网友:
有一块硕泰克845主板开机能跑26以后,能点亮显示器,屏幕上能显示CPU 的核心频率以后,屏幕下面就不显示任何东西,
只有最下方显示按DEL键进入CMOS 界面,按DEL 键不能进入CMOS 界面,键盘鼠标都不能动,我检测了一下键盘鼠标电压
都是5V,是不是要刷 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