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 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08-06-17):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100 开机后二分钟后掉电,掉电后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了。跑的电流显示出是内存或显卡不过0.85。现怀疑是桥的问题。准备做BGA加焊,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
]
不开机
显卡
掉电
电脑

网友:
请慢动你的青春小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内存槽,先来便在说吧..

网友:
嘿嘿,内存槽的问题,我也考虑到了,也加焊了一遍。北桥也压过一次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思考中,求助

网友(2008-10-15):
用外力压住内存槽,看看能亮不,不行再加焊一遍,还不行再换桥

网友(2009-03-10):
估计不会是内存问题吧 内存一般不会造成掉电的

网友:
这是cpu vcc问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