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感部位对地阻止问题

楼主(2008-06-17):
今天接到一太 IBM R40E笔记本  说是不亮  我用稳压电源试了 诊断卡跑2A  估计也算正常的吧 键盘拆掉 测了下屏线接口位置的供电电感无电压   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  拆机!(要注意的是我给忘了外接显示器看看能不能点的亮)  主板全部拆下来后 测得发现 此屏供电的贴片电感对地阻止居然为0 3.3  5v 等电感发现有个电感红毕接地 黑笔测电感阻值220多才 反过来测是500多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屏口供电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送过来的   主板上 能拆的芯片全都拆了  还是短路 不知道怎么搞的    拆了后上电 待机电流居然有0.12多 晕   原来还能开机 现在都开不了了  据说有烧短路的方法 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是不是把稳压电源接在短路的位置用  低点的电压 恒定的电流通电啊  具体是怎么做啊? 没有研究过 反正试了下用1.5V 接在短路的位置 就是那个屏线供电那   电流打到3A  好长时间了板子也没有哪个地方有发热的现象  会不会是主板的板层有短路啊?有谁能详细的介绍下怎么烧短路啊  谢谢

网友:
<主板上 能拆的芯片全都拆了...>是什么意思?包括桥吗?
总的来说我看了你的帖子比较茫然,你还是先把短路问题解决了在说吧..

网友:
兄弟,原来不是能跑代码的么?怎么搞这么复杂撒。

网友:
烧不出来可能哪个接口里面有PIN对地了。仔细找找。

网友:
实在是找不出来有哪个接口里面有垃圾给弄短路了

网友:
代码都能正常跑的我估计桥一应该不会挂吧
现在插上电电流就有0.25了 3v 5v 不输出

网友:
那就查控制3v,5v产生的IC工作条件是不是达到了???

你说的有短路存在要烧,用的方法?!
那你测哪个供电电感对地短路就把那个电感一个脚先翘起来,然后把稳压可调电源一个正极钱电感位置,找个地线接到地,把电压调到适当值,就开始烧吧!!!

网友:
各电感对地阻值都不一样,有六十多欧的,有一百多欧的,也有两百多欧的,怎样判断它们的好坏啊?求助各位师傅了!

网友:
板子报废了  别修了 R40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网友:
呵呵,R40的不好搞,板子质量不过硬,经不起你们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