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士通笔记本硬盘只有2.4M了.......

楼主(2008-06-17):
今天接一富士通笔记本,硬盘本来是20G的,却只有2.4M了(在COMS里看到的也只有2.4M)。进入PQ看到的盘也只有2.4M。就算对这2.4M进行分区,重启动后,再进入PQ一看刚分的那2.4M的分区又没有了,又显示未使用2.4M了。用FDISK根本就进不了。用DM进去后能看到硬盘是20G的,但是分区不成功。不知道应该怎么搞呀。

网友:
用MHDD扫描看看呢  看看有没有坏道固件问题先

网友:
重建MBR试试
或者用MHDD擦除一段后测试

网友:
我用MHDD里的HPA把容量找回来了,可是现在还不能分区。在PQ里分区提示有错。FDISK也不行。

网友:
用PQ分区时提示:
错误#632
无法完成作业:分割磁区位置、大小、或类型和预期的不同

用MHDD的SCAN后的结果是
<3ms: 2464
<10ms: 149315
<50ms: 1429

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怎么搞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