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sony, 都要崩溃了(PCG-GRZ系列)

楼主(2008-06-17):
一台索尼PCG-GRZ的机器, 好不容易点亮了, 进系统跑完所有测试
然后插上电池测试, 结果机器慢的像蜗牛
用电源供电, 即使插上电池, 也一切ok,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换另外的电池也是如此, 个人感觉像电源板上的max1772出了问题.
现在还没有动手, 先问问各位的高见, 希望能提供一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恩 速度慢的实话看一下实际的CPU频率 一般这个时候都被降频了
鼓掌遇到过 具体怎么修不知道 帮不上忙
本本还没入门

网友:
从按下卡机键, 就要等很久, 连显示sony logo都很慢, 一跳一跳的, 进了windows之后似乎还好点,
没有那么卡, 但是绝对比正常速度慢, cpu频率在cpuz里面看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下电池放电电路,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风扇是否正常散热?  能点亮应该放电电路不会有什么大毛病   感觉不会是1772的问题  建议在用电池的时候测量个部分电压跟用电源时的差别 以判断故障

网友:
唉..., 当初电源版螺丝拧的太紧, 结果拧不下来了
费了半天劲儿, 连转机都用上了, 才把螺丝给弄下来
刚刚换了一块电源板, 问题依旧, 看样子问题出在主板上.
风扇正常散热, 上了电源版之后, 有一些测试点被挡住了
谢谢波版的思路, 我再想想办法, 有结果及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