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17):
哪位高手知道1631的23脚电压是谁提供给它的。 21脚电压5V有了,22脚15V也有了 ,接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东芝芯片.........

网友:
哪要具体的测了?没有些相关质料麻烦大家了,教教小弟咯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太清楚,你的机子故障现象是什么???
还是要换1631的工作原理????

网友:
21脚输出的5V电压,1631内部自己通过线性稳压模块输出的,供后级及自身用!!!
如果21脚有5V输出的话说明1631已基本工作正常!!!

网友:
故障是能开机但是电流跳只跳到0.16.大电感没电压

网友:
楼主是想知道23脚SHDW信号是什么芯片,提供的,现在缺少一个工作条件。。。BZ说得是TOSB芯片吧

网友A:
首先MAX1631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备2个条件,
   1:供电电压VINT16供给 MAX1631的22脚,
   2:控制电压有2个
            a.由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的7脚和28脚
             b.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制MAX1631的23脚,它由CPU及温度控制芯片时时监控,任何一个有反常就会关掉MAX1631,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功效.
有以上的工作条件后,其它零件没问题的话,那3个电压就产生了

网友:
楼上的在抄写别人的资料吧??!!!!!!!

网友:
东芝芯片的59脚产生3SW电压,到PMH4的7脚和1631的23脚,东芝57脚有16V电压后,1631的23脚就应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MAX1631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备2个条件,
   1:供电电压VINT16供给 MAX1631的22脚,
   2:控制电压有2个
            a.由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的7脚和28脚
             b.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 ...

MAX1631工作要22脚有16V供电,23脚要高电平(可以自己飞线提供高电平)T40是TB 62501提供的VCC3SW给PMH4的7脚,开机键和MAX1631的23脚作为开关电压提供,再由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的7脚和28脚

网友:
21脚上都有5V电压了,那大电感上也应该有5V,除非保护了。查下后级。不行就把精密取样拿下来

网友:
连接的都是东芝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