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U6砍头过后,随机出现感叹号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17):
有几个了,希捷U6 40G的硬盘很多坏道SF也做不掉,只有砍掉负头,但是砍头过出会出现几个感叹号,没有其他坏道了,擦也擦不掉,加表也加不进,不知道怎么弄掉,哪位老大有好方法的,谢谢先!
硬盘

网友:
砍头后接着做SF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去试试

网友(2008-09-01):
从做SF就好了

网友:
新手问下怎么做SF呀。怎样砍头,有教程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砍过头在跑一次SF,然后在全擦一次就应该OK的。

网友:
用U6自校工具做呀
SF板

网友(2008-10-18):
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