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板没SB3.3

楼主(2008-06-17):
修一老板,没3.3VSB电压,查1117 的输入也没电压,懒的跑线路.直接在5VSB接条线到1117的输入脚,装机亮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这根飞线应该飞的不是一般的长呀!其实还是应该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厉害。牛人。主板断线的话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
呵呵~~~~能用就好,不过稳定性要待测啊!!!!

网友:
呵呵熟能生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