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CI对地阻值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今天看到有兄弟说PCI的对地阻值,我就拿一块好板来量了一下,我发现我的板有些是300多,有些是600多,700多,有些
是1700多,但我的板是能正常使用的,哪位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
看引脚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总不能说测不同定义的引脚吧

网友:
首先你要测AD线啊!!!
你测的有可能不是AD线!!!
AD线对地阻应全部相同!!!!

另外测对地阻时,有个注意点,好像大家平时都不太注意!我提一下:
测试时,数字万用表:
应当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网友:
找个脚位图,看个差不多了,再量

网友:
在基地里买一本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