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调电源强行加电到主板的作用何在?可以测出什么?

楼主(2008-06-17):
经常看到一些人说,在主板上强行加电来烧,看谁发汤就换谁?其中原理是什么啊?

例如:系统电源没有出3。3与5V,未达到工作条件,在缺少电压的针脚上强行加上一个电,看有没有有发汤的,有就换掉。

1。为什么会发汤?其中原理是什么啊?
2。这样加电不会扩大主板故障吗?不会烧到其它元件吗?
3。再问下系统电源,如果23,7,8,没有相应电压,能否飞线解决?说明其中原因哦

请懂的朋友,详细说明下,在下愚昧。。。感激不尽

网友:
1、短路排不掉时才烧,不短路烧它做什么??!!!
原理是:比如说一个5V电感短路了,那要么是5V前面的短路或是5V后面的短路!
在短路排不掉情况下,就烧,方法是,先把电感翘起一端,然后在可调电源上把正极性焊在电感处,可调电源的负极线接地,然后将电压调至适当的值,看哪个IC或元件发烫就说明是这个发烫的元件引起的短路!!!
至于为什么会发烫,我问你用一根导线将电池两端短接那么电池烫不烫??一定是烫的吧?因为它短路了!
2、故障有时会加大的,有可能将其它的元件也烧掉,所以是有得有失哇!
3、你所说的系统电源是指1632/1631吗???
如果是:
23脚是SHDN--为控制端有高电平输入时有效!它是由他的上级控制IC供给或是直接接一高电平信号!
7脚是控制5V电压输出的!!!它是由他的上级控制IC供给或是直接接一高电平信号!
楼主你打错了不是8脚吧?应是28脚是控制3V电压输出的!!!它是由他的上级控制IC供给或是直接接一高电平信号!
另外:
21脚VL--有5V输出,线性5V电压
9脚REF--有2.5V基准电压输出
可以测出什么?要是控制电压都有了,说明工作条件正常了,如果还是不骨3v,5v输出的话就是它坏了呀!

一般21脚下有5V输出,9脚有2.5V基准电压输出,基本说明此IC工作正常了!
够清楚了吗?????

烧短路是很危险的动作 开始前是要断开前极的 否则即使不短路的板子 比如 3V 5V 在后极加电烧的话 MOS管也会发烫的 还有的电压是开机后才出来的 这时候你去烧它 也会有芯片很烫 但并不是它坏了  所以烧短路要很慎重 如果没成功很可能就直接报废了   最好还是按原始的断开法慢慢超找  这样最安全

网友:
强行加电到主板上,我还没有做过,一般1631/1632 一般我认为,7pin 28pin 有ON信号,22脚有供电,21脚就有5VL 基本上1631/1632我认为正常了。。

网友:
呵呵,确实够清楚了,谢谢你了,昨天也是你回答的,热心啊。。。

还有个问题,28,7,28其中一个信号没有的情况下,能不能飞线解决,为什么?

网友:
28的信号,听说能飞吧?

网友:
2楼讲得很好!谢谢

网友:
以前在华宇昌泰时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用来干这个的AT电源,但极少用,就像板桥电脑医院说的那样很危险。

网友:
电击法用处好大,在不确定哪短路的情况下把那路供电的电感或检测电阻取开用外来电源人为供电来判断哪个IC或元件短路还是负载那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