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光栅的条件

楼主(2008-06-17):
显示器有光栅的条件

  1、灯丝电压H,一般是6,3V。灯丝加电将阴极烘热发射电子。彩显中一般是用一次电源输出的DC6V,彩电用的一般是AC6V。
  2、阴极电压RGB,电压一般在0-80V左右。阴极受热后发射电子。
  3、加速极电压G2,一般是100-800V左右。不同的显像管电压不同。改变电压可控制屏幕的亮度
  4、阳极高压HV,一般彩显有25-27KV。
  5、栅极电压G1,一般是负压。电压一般在0V—负70V。部份特殊机子G1是接地的。

  当灯丝加电发热后,使阴极发射电子束,此时的电子束经过阳极高压吸引,打在屏幕正中间,经过行场扫描线圈电流变化产生偏转磁场,形成光栅。

  调亮度原理:

  现在大多数的CRT,采用的原理都是调节G1和阴极的电压差。在一般情况下,RGB阴极电压是正的,G1是负的。RGB电压高于G1。
  当G1与RGB电压之间的电压差变小时,屏幕变亮。当G1与RGB电压之间的电压差变大时,屏幕变暗。
  现在好象没有通过改变G2电压来调整亮度的机子了。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CRT的RGB三阴极电压是固定不变的,此时改变G1电压,也就改变了G1和RGB之间的电压差。
  因为G1一般是负压,假如G1接近于0,那么亮度变高,假如G1变负数,那么亮度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