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诊断卡代码判断问题

楼主(2008-06-17):
请问诊断卡代码的含义?一般诊断卡要跑到什么代码才会是正常的?(或者告知几个关键代码的含义,另外还有是不是要根据诊断卡跑了几步来判断哪里没过?机型不一样,诊断卡的含义也会不同吗?)
这个问题问的可能太菜鸟?但我确实是一个菜鸟,求助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不同的BIOS的代码意思是不同的!!!要看BIOS,还有要看板子!!!!

网友:
还有就是一般诊断卡都有说明书的,你可以按代码查说明书上的解说!!!

网友:
在论坛上相关的帖子和回帖很多  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这个贴子,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1

网友:
本子用得最多的BIOS出自三家:phonix,insyde,AMI,这个顺序也它们出货量的排序。要说明的是笔记本的POST代码与台式机的差别很大,“乱”是最大特点,好像象DELL这样客户会定制一些自己特定点BIOS,那代码与众不同;IBM 的BIOS则严格遵照phonix代码表;而insyde的POST代码表不对外公布。所以我觉得对笔记本的POST代码的认识需要认真总结,逐渐积累。

网友(2008-11-28):
用示波器最直观最准。要是专业维修的买个,二手的不贵

网友:
我想还是不要太依赖代码,不过可以看代码卡上的,灯,多修机器,多看,自然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