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烧行管的原因和维修经过

楼主(2008-06-17):
不知是那里下载的,也不知是那位大侠的杰作。确实写的不错,在此我引用上来再强调一下。供大家学习进步。
一:屡烧行管原因与维修
1、开关电源输出高压偏高
由于电源稳压系统出故障,不能稳压,导致+B电压上升。如果+B电压超过10%以上,会产重型珩管击穿损坏现象。这时应重点检查取样电路、误差放大器和脉宽控制电路的元件。另外,若电网电压太高,超过了开关电源允许的稳压值范围,也会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高。
2、行偏转线圈或行输出变压器局部短路
行偏转线圈或行输出变压器发热后,因漆包线的绝缘性能下降而产生局部短路,如果保护电路性能不佳,则会引起行管损坏。这时可瑟同型号正常机器相比较,通过测量行输出级电流来判断。如果开机瞬间马上就烧坏行管,此时用手摸散热片的温度较高,则说明是行偏转线圈或行输出变压器有短路,引起行管过流击穿。
3、行频过低
因为流过行偏转线圈电流的最大值与行正程扫描时间成正比,即行频越低,周期越长,行正程时间相应变长,结果使行偏转电流上升,当超过行管所承受的电流最大值时,使行管烧坏。因此,在调整行频时,应避免使行频长期处于偏低状态。
4、行逆程时间过短。
在行逆程期间,会产生很高的反峰脉冲电压,这就要求行逆程电容、行输出管、阻尼二极管等元件具有很高的耐压能力。当行逆程电容容量变小、失效或环节路时,反峰脉冲电压上升,一旦超过行管的耐压值,就会出现行管换一只烧一只的结果。此时,迅速用手摸行管的散热片,若温度与未开机前差不多,则说明是因为逆程电容开路而引起的过压击穿。解决方法,是将行逆程电容全部换新。
5、行激励不足
如果行激励不足,行管不能迅速饱和,导致行管内阻变大,使行扫描纯正性变差;如果行激励不足,行管不能迅速地截止,使行管长时间地处一动有电流渡过的不正常工作状态,将造成行输出电路的功耗增加,引起行输出管发烫。一旦超过行管功耗的极限值,则会使行管再度烧坏。其时间间隔有快有慢,有的刚开机就烧坏行管,有的过一段时间才烧坏行管。若时间间隔长,不妨用示波器观察激励级的波形,可帮助找到故障原因。造成行激励不足的原因有:行激励管性能不良;行激励变压器的供电电阻阻值增大;行激励变压器周围元件有虚焊;行激励变压器初级绕组上的滤波电容变质;行振荡电路的晶振不良;集成电路中行振荡电路单独供电脚的外接电容失效造成滤波不良。
6、环境潮湿
这使行输出变压器周围元件漏电,或者因散热不良(如将彩电置于柜内,或维修时行管与散热板上的固定螺丝未拧紧),行管过热,使其耐压降低,最终损坏行管。
7、行偏转线圈开路
此时行扫描正程后半段行管导通的时间将会大于其截止的时间,使行管在逆程时间内也短暂导通,导致行管损坏。因此,维修时要特别小心,在行偏转线圈及其回路开路的情况下,如果长时间通电检修,是极危险的。
8、S校正电容短路,枕校电路元件短路
使行电流大增,造成行管因过流而击穿。
此外,阻尼二极管开路,自举升压电容短路,高压电泄露(如高压打火,高压线穿孔),行管质量差、显像管内部跳火、AFC电路有故障等,也会造成行管击穿。
9、开关电源中的行脉冲信号耦合电容、取样电压滤波电容失容。
受附近大功率元件高温烘烤后,容易失容而变质,导致行管击穿,根治方法是将这些电容换成钽电容

二:这个维修的特例也分析的很好,绝对的榜样东西。

ACER-77V显示器开机烧行管维修经过。
行输出管损坏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过压损坏,行供电过高或逆程电容失容,使行管C极产生的反峰电压超出行管耐压而损坏;二是过流损坏,行管工作电流过大而损坏;三是损耗性损坏,行管激励不良,使其内部产生损耗性发热,短期内使行管损坏。在以上三种常见情况中,后两者均需要一定的损坏过程,历时几分钟甚至数天,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行管才会开机即时烧毁。
首先检查该机被更换上去的行管Q302,型号为2SC5587,性能相当不错,测其CE结已经击穿。拆下逆程电容C309,用电容表测其容量为3600P,与标称一致,可以排除逆程异常所引起的故障。拆除损坏的行管,开机测开关电源输出B+电压为55V,而二次电源输出高达160V,到此还未能确定是由于二次电源输出过高而损坏行管,因为该机设计为升压型二次电源,如果高压包不工作,二次电源由于没有得到反馈,就会处于失控的输出状态。先拆离二次电源管Q312,更换上一只新的C5587行管,开机测量行电流为200MA,没有超出范围,观察图像显示虽然偏暗且行幅很小,但基本上是正常的。
装上二次电源管,设分辩率为800*600*75,即行频为46K,开机瞬间测得行管供电达140V,听到强烈的高压建立声,行管即时烧毁,至此可以断定二次电源输出过高造成行管开机损坏。 该机二次电源电路简图如下。 当高压包开始工作时,从第3脚输出并整流滤波,在C325得到的取样电压,一方面输入X射线检测电路(该电路未画出),另一方面经过VR201调整,输入TDA4856第5脚,从而控制第6脚的输出占空比,当检测电压过高时,占空比下降,二次电源输出减低,反之,检测电压偏低时,二次电源输出升高,维持行输出电路的正常工作。因此,当高压包空载时,检测电压消失,二次电源输出必定处于最高。在TDA4856中,与二次电源相关的引脚是3、4、5、6脚,第10脚是VCC供电,第3脚是内部比较器输出,通常需要负反馈到输入端的第5脚,在这里第3脚也担任静噪功能,当转换分辩率时(特别由高转低),二次电源需要短暂停止工作,这时由IC801输出高电平,使Q207导通,TDA4856第3脚电压为零,第6脚停止输出,以免瞬间的高压损坏行输出管,第3脚外接8V的二极管D201也有保护作用,当8V电压消失时,二次电源停止输出。TDA4856第4脚是内部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端,通常它取样主开关电源的B+输出,在这里它通过R203直接取样于12V电源,这属于厂家设计上的一个简化。第5脚是二次电源取样输入。第6脚是二次电源激励输出,经过缓冲后输出到Q312的G极。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机二次电源输出处于何种状态,就对电路作了如下设置,断开二次电源输出至高压包2脚的线路,高压包的2脚则接上80V视放电压;二次电源输出则接60W灯泡;设800*600*75分辩率,则行供电正好需要约80V,可以使高压包处于一个正常工作状态,以进一步测量各个数据。开机先检测行电流为330MA,属理想范围,图像显示良好;测得二次电源输出为150V,灯泡高亮;测二次电源取样电压端C325电压为40V,TDA4856第5脚电压为2.5V,试调整VR201到最小,二次电源输出却无反应,测第5脚电压在调整VR201时变化微小,试用22K电阻将40V电压直接跨到第5脚,测得二次电源输出下降为120V,在如此高的取样电压输入情况下,按理应该能使二次电源停止输出,但这时仅使其稍微下降,说明故障与取样电压输入无关。难道是TDA4856内部异常,使输出失控吗?试更换TDA4856,情况依旧。测量第3脚电压为6.3V,比正常电压的5V左右稍高一点,试用47K电阻将3脚接地,电压仅能下降到6V,用22K也差不多,而二次电源输出基本上无反应,只有用到4.7K电阻,才使3脚电压下降到3V,二次电源停止输出。TDA4856第3脚内接比较器的输出端,虽然不是高阻抗,但处于二次电源的控制环路中,还是比较敏感的,但在用电阻接是试验中它不敏感,说明其外部存在异常。试断开静噪管Q207,故障依旧;断开D201,二次电源输出马上下降到65V,拆下D201用10K档测量,发现存在反向电阻约60K,原来D201漏电,使8V电压加入到TDA4856的控制环路中,以致输出失控。更换D201,恢复二次电源所有电路,再开机时行管没有损坏,调整VR201,使二次电源输出为78V,测试多个分辩率,二次电源输出均正常,图像显示良好,故障排除。

网友:
对升压控制电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建议仔细阅读一下.

网友(2008-08-03):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
不过,是逆程电容失容,换新的行管供电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