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PSON喷墨打印机不喷墨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18):
打印的时候纸张完全空白一片,没有黑色也没有彩色,已排除是墨盒没墨的问题,也排除是喷头堵塞的问题,现在就剩下喷头坏和打印机主板坏的问题了,但不知道如何分辨和排除,特来请教!

网友:
有打印动作?看看是不是头缆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把喷头拿出来清洗后,就装机通电试机.喷头可能短路烧了.
检查主板上的两个三极管(对管),喷头短路的话,对管和旁边的一个保险电阻也就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喷头拿出来清洗后,就装机通电试机.喷头可能短路烧了.
检查主板上的两个三极管(对管),喷头短路的话,对管和旁边的一个保险电阻也就全烧了.

是把喷头拿下来清洗过,但是晾干了才装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喷头拿出来清洗后,就装机通电试机.喷头可能短路烧了.
检查主板上的两个三极管(对管),喷头短路的话,对管和旁边的一个保险电阻也就全烧了.

保险电阻是F1吗?

网友:
F1没有断开,是通的。Q1测得BE间电阻值是200欧左右,Q2测得BE间的电阻值是30欧左右。

网友A:
F1是保险,两个三极管A2023,C5611(对管,具体是EPSON那个型号的查下资料),这两个管子组成一个复合管,在线测量不好判断,拆下测量。
喷头清洗不当(用注射器往吸墨口水冲,使喷头部分出现水柱)可能造成喷头内部压电陶瓷的雾化部分或墨泵损坏。

网友B:
是如何洗的头,要是象8楼说的洗法,那就完了。

网友:
泵坏了打出来也是空白哦, 另外建议把墨盒清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如何洗的头,要是象8楼说的洗法,那就完了。

用自来水冲了一下,然后把喷头放进自来水里浸泡了两三天。听你们这样说,有没有可能喷头已经被自来水给冲坏了?自来水的压力应该比什么注射器的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是保险,两个三极管A2023,C5611(对管,具体是EPSON那个型号的查下资料),这两个管子组成一个复合管,在线测量不好判断,拆下测量。
喷头清洗不当(用注射器往吸墨口水冲,使喷头部分出现水柱)可能造成喷头内部 ...

Q1和Q2就是你说的三极管的型号,是C5611和2023。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喷头堵塞,把新买的墨盒里的墨都洗光了,结果洗得墨都溢出来了,应该不是泵的问题吧?

网友C:
不用洗了,是对管坏了,或保险电阻线(F1 F2)烧了,最坏的可能是喷头坏了。F1 F2 好象是分别在主板的正面和反面的,仔细查一下.我修230 210打印机时,常碰到这种情况。(呵呵,我开照相馆了,照相馆常用的,就是210,230.270打印机)

网友:
顺便再说一句,如你用连供的话,最好用吝啬鬼,同理,鸿彩6的水,有堵头现象时,用ssc 4.2中的强力清洗功能,一般清个二三下,再静置了30分钟,大多能搞好,白天打印量较多时,最好在外面的连供瓶子下,放一个香烟盒,增加连供对喷头的静压力.连供的压力平衡设计,可能是针对静置时的状态设计的,当大量打印时(如连续的A4照片输出),会出现供墨不及的现象.特别是用颜料水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洗了,是对管坏了,或保险电阻线(F1 F2)烧了,最坏的可能是喷头坏了。F1 F2 好象是分别在主板的正面和反面的,仔细查一下.我修230 210打印机时,常碰到这种情况。(呵呵,我开照相馆了,照相馆常用的,就是21 ...

F1没有烧,导通的,F1和F2如果没有烧,对管应该也没有烧吧?对管的阻值正常是多少的?

网友:
喷头坏了为什么还能清洗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清洗与喷墨有什么不同,清洗具体是如何清洗的?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喷头没问题的?我看是喷头坏了

网友:
估计是喷头的问题多啊,电路板你这样洗是洗不坏的啊,可能是你清洗的时候注射器的压力太大,把压电陶瓷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