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安泰信AT936拆焊台质量怎么样..

楼主(2008-06-18):
之前买了一个高越的936拆焊台质量出问题....,想重新买一个.在电子城看了一下都说用"安泰信AT936" 请问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质量比其它的好,价格也比其它的贵哦

网友:
国产的质量好的算是安泰信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安泰信936,质量不错,就是发热芯是专用的。新出的蓝色外壳的好像改成普通发热芯了。

网友:
AT936
功能特点:
●  手柄特别轻巧,长时间使用绝不感疲劳。
●  发热体采用进口耐温材料配先进工艺制成,寿命长,更换发热体成本低。
●  发热体使用低压直流供电,保证了防静电、无漏电、无干扰。
●  独特的温度锁定装置。防止人员滥调温度。
●  分体式设计,摆放容易。
●  200℃ ~ 480℃温度设定,温控稳定,准确。
●  焊咀(烙铁头)与国际品牌共同,并根据用户不同工作条件,可选配各焊嘴。
●  焊台采用导电性材料制成,做到真正的防静电。

规格:
功率消耗: 50 W
焊台输入电压: 110/220V AC
输入功率:50/60Hz
焊台输出电压(即发热元件用) :26VAC
控温范围:200 ~480 ℃
焊咀与接地间阻抗:2Ω以下
焊咀与接地间电位:5mV以下

网友:
国产的质量好的算是安泰信了,也分档次。淘宝买2手白光850价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