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来自: 广东汕头 来自 广东汕头
补:ATX_辅助电源.JPG图片说明!
1、如果两个大滤波电容有鼓包或者失容的话要注意检查附近的两颗220K的电阻,如果220K电阻有一颗坏掉的话,那两颗电容所负担的电压会改变(正常的话两颗滤波电解的电压应该差不多),一改变的话如果超过电解的电压值就会坏了!
2、如果保险管开路的话,要检查4颗整流管,两颗13007,2N60,二极管1N4148,2.7K,1欧,2M电阻,C1815三极,4.7微法电解及光藕还有1N5844是否正常!如果开关管坏的话,一般有1N4148,1欧及C1815,4.7微法电解最容易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