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与高压电源板连接字母含义求助

楼主(2008-06-18):
adj:调整  mute 静音?aor- aor+ aol- aol+ shut  u_adj  det   eua   以上哪个能和代换高压板的BRI     on控制连接起来?我把ON接在5V,关机后屏发白,是反相了吗

网友:
ON/OFF高压板开关控制.  电源  .地 看一下电路就能找出来.      ADJ.亮度调整.

网友:
如果是高壓條 ~ ㄧ般 為 12v,GND,on/off,Brightenss

on/off 是電源開關 , Brightenss 調亮度也有人用adj  (BRI=adj)

基本上 on/off and BRI 接反 ~ 會ㄧ開機 LCD 就白屏 ~兩者對調LCD就會正常

而你是說你~关机后屏发白~這感覺好像不是on/off , BRI 接反導致~而是有其它元件故障or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