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背光太暗

楼主(2008-06-18):
调高压包的亮度后又太白,感觉是蒙上一层白色的东西一样,怎么也调不清晰。其它一切正常。
请高手帮分析下主要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不会是显像管老化了吧!

网友:
注意调下对比度看有没有变化    如调对比对效果能好  , 就把对比度 打高 亮度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的色平衡没有调整好.

网友:
你们所说的我都试过了,板上能调的东西都调过了,还是没起作用

网友:
显像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