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船了,难搞的TCL纯平(AOC代工)电源问题,请大家讨论。

楼主(2008-06-18):
TCL纯平(AOC代工)故障为次级无电源输出(带假负载也一样)。电源部分芯片为:STRG5643D,有光耦,测STRG5643D的1脚为300V,4脚启动电压为4V,这明显不正常,可查遍了电源部分没查出问题。
我已作了如下检查:1、电源次级二极管及负载无短路或坏件。2、电源部分全部元件检查了一遍。3、芯片本身也换过。

怀疑问题不在电源部分。一般光耦是配合TL431一起的,但这台机很奇怪,没有用TL431。所以这部分原理也搞不懂。请大家讨论一下。或者谁有这种机芯的图纸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你启动电压就明显不正常。启动电阻,电容,反馈供电,及开关管的G极电阻查了吗?电源都没启动,次级怎么会有输出呀?

网友:
如果负载部分确认没有短路的(或者一路一路断开来试机),可将电源块周遍的外围原器件逐一替换,包括光藕部分的  还有部分机器采用的软开关控制的,开关电路出问题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启动电压就明显不正常。启动电阻,电容,反馈供电,及开关管的G极电阻查了吗?电源都没启动,次级怎么会有输出呀?"

谢谢你的答复。是这样的。启动电阻,电容查过了,变压器反馈供电二极管和电阻都已查过了。另外该机芯片是STRG5643D,所以开关管的G极电阻没有。

光耦都已换过。

这不是3842电源。

网友:
启动电压不正常,先把启动电压修正常了再说.光耦控制电路没有TL431参与控制是正常的.另外.5楼提供的图纸不错.仔细去分析一下.

网友:
1、检查了STR-G5643D的2脚(内置场管的源极)对地电阻了吗?
2、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处的那个滤波电容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这玩意有漏电时在路检查不到会搞死人。

网友:
还 是 仔细查查电源部分的那些电阻吧,电源部分应该很好搞的

网友:
我修过几个是高压包反馈信号不对,引起一次电源不工作的,所以你也要求注意下高压包是否是好的哦!

网友:
不用想了,5643或这是那个启动3极管坏了,在换一片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好修

网友(2008-07-25):
我也遇见过,是光耦附近一个24伏的稳压管坏了,一换就好!

网友:
我现在手里修的一台联想的显示器,也是AOC代工的,电源芯片也是5643D,有两个电阻烧黑了,看不清阻值了,你有没有你那台显示器的电路图啊?

网友:
我现在这台联想的5643D也是4脚电压为4V,楼主修好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现在查到问题了,是启动供电的一个稳压二极管代换的不行,换了一个就好了,现在是可以通电了,但是不显示,80V是从高压包出来的,现在只有32V,正在检查中。另外次级各电压都有一点跳变,不升压,也有高压,不过高压也有些跳变,断开高压包引脚后不跳了,以为高压包的问题,换了一个包后故障依旧。真是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可以上电了。。先测好各路电压吧。一路一路断开

网友:
都断开试了,还是不行,把升压管拆了电压不跳变了,拆下升压管测量却是好的,无耐又刷ROM,还是如此,现在装上了,准备放弃算了,太耽误时间了。

网友:
你代换的元件肯定有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带不动负载,好像有一个电阻是0.2欧的,不要换大了,换大了就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G5643已经换过并且确认是好的,那就仔细检查4脚的外围电路,最好是采用代换法,重点是启动电阻和稳压管,开关也列入检查范围。

正在找它,谢谢了!

网友:
接4脚的稳压二极管拆换掉试试  在维修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稳压二极管不良 但是用万用表去测量没问题。
还有 看看从300V到初级线圈的线路上有没有串接保险电阻 ?

网友:
我的也是呀,乍个办呀。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