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U盘提示未格式化用什么量产软件

楼主(2008-06-18):
名称:DiskOnKey  (USB2.0)

逻辑盘符:D:\

VID&PID:Vid_08ec&Pid_0015
传输速度:full speed

制造商ID:M-Sys
产品ID:Pan UCL   Mode
产品版本:3.00

制造商信息:M-Systems
产品信息:DiskOnKey
序列号:DDDDDDDDDDDDDD01

网友:
在U盘上面点击鼠标右键,不就有“格式代”这一选项吗
你看一下

网友:
对了,记我还有个软件可以格式化的
前阵子我就有U盘做系统,把它格式化
现在想不起来是哪个软件了

网友:
名称:USB Flash Drive  (USB2.0)

逻辑盘符:D:\

VID&PID:Vid_08ec&Pid_0020
传输速度:high speed

制造商ID:SanDisk
产品ID:USB Flash Drive
产品版本:6.51

制造商信息:SanDisk
产品信息:USB Flash Drive
序列号:0A81977072C2CABF
这是加焊后的

网友:
楼主的U盘是SANDISK的U3么?  M-Systems
这个应该是phison的方案,用V1.89版的量产软件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灾区孩子-你不会孤单
愿你们能健康,茁壮成长,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网友(2008-10-08):
谢谢U盘提示未格式化用什么量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