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屡损故障深入解析

楼主(2008-06-18):
彩显屡损行输出管故障是行扫描电路维修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经常遇到的故障。

彩显行输出管损坏的主要原因有过压、过流、功耗大和行输出管本身质量差等。下
面分别加以剖析。

一、过压损坏

从理论推论得知:行输出管集电极反峰脉冲电压U_cp 与行供电电压E_c 、行周期
T_h 、行逆程时间T_r 有关,行供电电压E_c 提升、行周期T_H 延长和行逆程时间
T_r 减小,都会使行输出管集电极反峰脉电压U_cp 升高。

对于多频数控彩显,行输出管集电极的供电电压是变化的,行频也是变化的,但无
论怎样变化,均要求保持行输出管集电极反峰脉冲电压的稳定,通过计算,行输出
管集电极反峰脉冲电压的幅度约为1000V。

当多频数控彩显工作在某一行频时,若逆程电容减小,则行逆程时间T_r 也随之减
小,行输出管集电极反峰脉电压U_cp 就会升高。当行频f_H 降低时,行周期T_H
延长,因为在逆程电容不变时, 行逆程时间T_r 是一个常量,所以行输出管集电
极反峰脉电压U_cp 就随之升高。这将导致行输出管集电极反峰脉电压U_cp 过高而
击穿行输出管。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行输出管过压损坏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开关电源异常,使行
输出管供电过高;二是行逆程电容失效,使行逆程脉冲电压过高;三是行频过低,
使行逆程脉冲电压过高。

另外,高压内部跳火也是行输出管过压损坏的直接原因。

1、开关电源异常。对于多频数控彩显,我们所说的行供电电压E_c 主要是指给行
输出管供电的二次电源输出的电压B+。我们知道,彩显的二次电源既有升压式二次
电源,又有降压式二次电源,但无论是升压式还是降压式,如果主电源输出的电源
电压升高和二次电源的稳压电路出现故障,都有可能使B+升高,最常见的表现是开
机瞬间B+过高,使行输出管瞬间击穿。维修时可通过采用连接假负载的方法进行分
析判断。

2、行逆程电容失容。由于多频数控彩显行输出电路设计的不同,主逆程电容的接
法也不相同。对单阻尼管的行输出电路,行逆程电容C直接接地,C失容后会导致行
逆程脉冲的幅度升高,使行输出管过压损坏。对双阻尼管的行输出电路,逆程电容
C_1 和C_2 ,无论是失容还是开路,都会发生行输出管被击穿的故障。维修时可采
用并联逆程电容法进行判断。

3、行频过低。为了便于行频的自动跟踪,多频数控彩显的行振荡电路多采用RC
充、放电回路来获得行振荡频率,而不象彩电那样采用晶体振荡器分频得到行振荡
频率。采用RC充、放电回路的行振荡电路出现异常时,多产生行不同步的故障,但
有时也会产生行输出管被击穿的故障。

一般情况下,行输出管因过压损坏时没有过热现象。

二、过流损坏

行输出管过流必然导致其工作温度升高,而三极管在温度升高后,会造成击穿电压
下降,使行输出管损坏。过流损坏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行输出变压器短路或打
火;二是偏转线圈短路或打火;三是显象管极间打火。另外,S校正电容、枕形校
正电路异常、行输出管固定不牢也会导致行输出管过流损坏。

对于打火现象,直观上便可以判断出故障部位。有时行输出管因瞬间打火损坏,并
没有过热现象。而短路引起的过流损坏以行输出变压器异常最为常见,维修时最好
采用振铃法,以便对行输出变压器的好坏作出准确快捷的判断。

三、功耗大损坏

为防止行输出电路与行振荡电路之间产生干扰,一般都将彩显的行输出管工作,设
计在反极性激励状态下,即当行激励管的基极加正脉冲时,激励管饱和导通,在行
激励变压器次级线圈感应一负脉冲加到行输出管的基极,使其反向偏置而截止;当
行激励管基极加负脉冲而截止时,在行激励变压器次级线圈感应一正脉冲加到行输
出管的基极,使其导通。

由于行输出管的负载是行输出变压器和行偏转线圈,为感性元件,所以在行输出管
截止期间,其集电极上将产生850~1200V左右的行逆程脉冲。因此,在行激励管导
通期间,行激励变压器次级若不能产生足够大的负脉冲使行输出管在规定的时间
内,迅速由导通状态进入截止状态,则行输出管会因其c-e结上的压降过大而损坏。

一般说来,在彩显的行激励变压器次级和行输出管的基极之间,都设置有加速电容
C、泄放电阻R和泄放二极管D三个元件。当行激励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为正脉冲
时,经加速电容C耦合,迅速使行输出管导通;当激励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为负脉
冲时,电容C的电压经行激励变压器次级绕组、行输出管的b-e结和并联的泄放电阻
R泄放二极管D构成放电回路,使行输出管迅速截止,避免了行输出管因功耗大受损。

1、行激励电路异常。如果行激励管β值下降过大或性能不良、行激励变压器匝间短
路或吸收回路异常,使行输出管的激励电压低于正常值,不但导致行输出管的开启
损耗大,而且也会导致在行激励管截止期间,行激励变压器次级绕组不能为行输出
管提供足够的负脉冲,使行输出管的关断损耗大,进而使行输出管因功耗大而损
坏。行激励电路的故障一般比较容易查找。限流电阻和吸收回路的电阻用三用表便
可测出好坏,吸收回路的电容可用代换法。行激励变压器引脚虚焊将导致行输出管
因功耗大而损坏。

2、行输出管基极限流电路异常。一些彩显的行输出管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即行
激励变压器次级绕组与行输出管基极直接连接;另有一些彩显的行输出管采用间接
耦合方式,即行激励变压器次级绕组与行输出管基极之间加了电阻、电阻与电感并
联或电阻与电容并联的耦合电路。采用间接耦合方式和直接耦合方式的行激励变压
器次级绕组产生的驱动电压相差较多,所以采用间接耦合方式的加速电容、电阻或
电感异常都会产生行输出管因功耗大而损坏的故障。

3、行振荡电路供电异常。行振荡电路供电电压低或滤波电容失效,会使送到行激
励管基极的行频信号幅度下降或波形畸形,导致行输出管因功耗大而损坏。另外,
阻尼二极管性能不良也是导致行输出管因功耗大而损坏的一个原因。

4、行输出管质量欠佳或代换不当。行输出管质量欠佳损坏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
种情况是开机瞬间便损坏;第二种情况是开机不久便损坏。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行输
出管耐压低所致,必须采用正品的行输出管更换。第二种情况可在更换行输出管
后,开机,用手摸其表面温度(注意安全别触电),如果温升极快,说明行输出管
和开关性能不良,应及时关机,最好采用原型号的正品行输出管替换。当然应急维
修时,可将行激励电路的供电限流电阻适当减小,可避免行输出管因功耗大损坏的
现象。

为了防止更换行输出管后出现过热而对行输出管造成误判,手头就多备几只正品的
行输出管。不同的彩显所采用的行输出管型号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具有极强的互
换性,一般情况下都能成功代换。需要注意的是,对不含阻尼管的行输出管不能用
含阻尼管的行输出管代换,否则,会因激励不足而损坏。

彩显的行输出管不能用彩电的行输出管代换。

网友:
个人感觉对实际维修没多大用处,遇见像EMC,KTC这类机心,照样头痛。

网友:
主要是让新手对烧行管的原因有个直观的认识

网友(2008-07-27):
  还是不错的方法 有个问题.行激励变压器次级送出的电压会不会波动.如果波动是不是说明激励管送来的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