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点不亮

楼主(2008-06-18):
不知道该怎样下手。请各位高手给点维修思路就可以。想尝试修主板。谢谢。能行的给张图纸,我试着跑一跑线路。我是修显示器的。正在学习主板。谢谢各位高手。插上诊断卡不跑。显示的就是两个横杆 。可以加电

网友:
找到一个坏件了 。是Q7  。型号是APM2054N  不知道能用什么型号的代用?还有就是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的啊 看到论坛里有个师傅说换了以后又坏了 。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用同样大小的3055或3057来换。

网友:
求张电路图

求该板子的电路图。想学习主板维修。跑一跑线路

网友:
这块板子,容量烧南桥,也有换过2054后,修好的,原因是南桥发热。今天下午又接到二片都是插上电源后南桥加热的厉害可换了,2054后还是没能解决,断定是南桥挂了。
        另一片就是一机发热后,跑OFFF 经验判断是北桥与南桥空焊了,准备压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