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不同?(已解决)

楼主(2008-06-18):
刚我测一块板,没有电池,想从别的板上拆个下来
在那块板上量它的电压是  0.81V  然后我从板上拆下 这个电池,再量一下
晕~问题来了
电压居然是  1.72V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请各们朋友们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电池当结束使用寿命时内阻很大,所以在路的电压和开路的电压相差很大。在路时内阻上要降掉不少电压的。

网友:
电池老化了,还不到3.0v

网友:
1 电池本身问题
2 CMOS电路问题,有元件拉低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电路如果有问题的话,主板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有些主板不用电池照样可以工作,有些就不行没电池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没有电池CMOS设置是保存不了的
想问的是COMS电路有问题的话,对主板正常运行是不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见过电池测量有3V电压的,但是装在主板上就过几天就有提示CMOS出错
换一全新的电池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很让人郁闷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张先生,我的意思是说COMS电路有故障的话,主板还能正常运行不(能不能显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个现象应该就是这个电路的故障吧
换了这后还会再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现象应该就是这个电路的故障吧
换了这后还会再出现这个问题吗

这位朋友,我的上贴中已经明确的说了,换了一全新的电池就恢复正常了,是那个电池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先那个电池你不是量过有3V电压了吗?这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也太菜了吧!你不知道电池是3V的吗?不管是0.81V还是1.72V都已经没用了.扔了吧!都没电了.当然带负载和不带负载会有差别的啦.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这位先生,请你说话文明一点行不行
你说的这句   ”你也太菜了吧!“
有何意义呢,?
再说这个问题,你看这个贴是在说什么先
看看那些跟贴的人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
现在在论坛里看贴发贴不是为了”说“某个人,不是为了玩
而是要学习技术
不懂的地方就提出来,这有何错呢!!!

网友:
强烈同意#2楼张老的,电池没电了就这样,正常.

网友:
对了,电池的寿命好像和温度有关的
和主板的设计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量电池,我用指针表电流档量,没电流的,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先生,请你说话文明一点行不行
你说的这句   ”你也太菜了吧!“
有何意义呢,?
再说这个问题,你看这个贴是在说什么先
看看那些跟贴的人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
现在在论坛里看贴发贴不是为了”说“某个人 ...

不好意思.我读书少.是个粗人.

网友:
刚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市场上有没有主板上
“电池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