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接了一台方正E2000的本本,请教高手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2008-06-18):
数码卡跳3b   5b    ,6b       ,7c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可是我北桥做过了 内存座也做过了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请问我那位师兄修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你该换的不换。 请看此贴。

网友:
楼上经验很好!!!!!向楼上学民!!!!!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w93 是怎么东东啊

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W93...是电源芯片吗?????是EC芯片

网友:
谢谢!!!!!

EC  好象是W83的   ~~~~~~~

网友:
不管它是83 93,只要看到边上那个华邦的小芯片就是它了。

网友:
师傅讲明白点好吗?

华邦???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华邦 是这个EC的生产商的名字!!!!!

网友:
想问一EC 是什么??是什么的简称?

网友:
华邦!!!!

明白了     等修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EC是不是单片机?

网友:
机子搞好了。

也就是楼上说的华邦芯片坏了 ,  换上去就OK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老师修这个问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师也说不出什么原因,这就是经验,要从理论上去分析很难修到这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