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三茗硬盘医生修复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我的金钻40G 硬盘 最近忽然不能在系统中找到 但bios中能够看见并参数也是正确的 用三茗硬盘医生2.1版查看后说是分区错误 主引导错误等三个错误 就在该软件的主界面中选择了全部修复 没有想到 出现下面的界面后 长时间不动 我又不敢关机重新启动 从昨天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小时了 我该怎么办呀 高手指点呀

网友:
自己来顶一次 盼高手呀 我在不关机就被骂死人了

网友:
请使用专业软件来修复

三茗硬盘医生不是专业的修理软件吧

网友:
还是关机机把!等也不是办法!用DISKGEN会好点!

网友:
谢各位呀
      我好不容易刻了一个联想的维护光盘 用他引导后 启用DM后就是楼上的弟兄所言disk genius 说是我的IDE设置有问题 这回我把硬盘从原来的从盘设置为主盘 结果问题就解决了  特谢楼上的好弟兄的好建议

网友:
一看用的显示器,就是个菜鸟

网友:
修硬盘还是用3000吧

网友:
重启吧
这个时候应该分区已经没了 恢复分区吧

网友:
谢个位大鸟 老鸟 好鸟
      接下来 用了没有几天就启动不了 一查 靠 满盘的坏点  各位 我想问下 难道说 主从盘的设置会导致硬盘坏道吗  还是原本硬盘就是被奸商用二手的换包装当新的卖给我 那就找他换 不过现在想问下 这个盘从技术上讲有无修复的可能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