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内存双通道1 2能用 3 4不能用问题

楼主(2008-06-18):
最近修到几块板都是双通道内存的 出现问题是 1 2槽内存能用  3 4 就不能用点不亮  或是3 4能亮  1 2 就不能用
碰到一块服务器板也是这样的问题 确定槽与槽之间没有断线之间的阻值我都打过没发现异常  请问高手们还有哪里会影响到这个问题?  主板是INTEL 915芯片组

网友:
或许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到CMOS里查查看

网友:
两条内存要一样,还要插到同一颜色的槽子上,然后开机画面会出来双通道的英文。

网友:
自检都过不去
你还想看到双通道的英文
我现在使用的主板就是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AMD的CPU
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的
难道CPU坏了

网友:
恩 高手们都来讨论讨论下  虽然当时客户拿来的板是点不亮问题 已经修点亮 给他了 但是双通道不能用  我还是想知道一下是哪的问题 ?

网友:
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的高手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