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短路的概念以及排除方法和思路

楼主(2008-06-18):
版主改成了图片格式,大家点一下就能放大观看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一般情况支路部分短路,别直接用主供电的电压来试。

网友:
确实不错,以前不懂,查短路的一个一个拆元件,往往拆下又是好的,再焊回,一天下来效率很低,费时费力,后来通过学习烧机法,只要电压加得对,不超出该路的工作电压一般不会造成其它好的元件烧坏,这样查起来速度确实快,定位准,很好的一个办法。顶上

网友:
在笔记本电脑维修中,短路占有很大比例。怎样判断短路,这个贴子对新手太重要了!不过有朋友提出烧机法,不知道是怎么用的,效果怎样,如果方法不当会不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网友:
对,如果不注意细节会搞出更大的故障的!!!所以要小心!!!!

网友:
这个方法不用可调电源,用电池行得通吗?   哎穷人

网友:
不行!!!最好用可调电源!!!

网友:
短路的板子有的时候是很麻烦的 拔啊

网友:
只要方法得当,思路清楚,还是能修的!!!

网友:
稍微看了一下,明天细看一下,现在LCD维修差不多了,要研究本本维修,HOHO

网友:
这办法判断短路故障肯定非常好用,明天买个去

网友:
楼主真厉害,可是还是不是太敢去试验。。。。思路清晰了很多,谢谢。我怕烧的东西太多

网友:
把电压调整到合适值,然后按文中写的方法去做,小心点,没有事的!!!

网友(2008-07-29):
说的不错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2009-03-25):
板桥好厉害啊

网友(2009-06-09):
我要向板桥学习,让我知道短路怎么修了.谢谢.

网友:
但是如果待机电压是三端稳压IC提供的。这玩意的后级如果有短路,短路的地方还没烫,反到是稳压IC自己烫得吓人,请问高人们这个问题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确定不是稳压IC坏,就直接把电接到IC输出就行(可能需要断开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