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C 笔记本 开机问题

楼主(2008-06-18):
按开机健后最少也要五分钟后才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待机电压正常,SIS芯片组。希望大家给点招吧。
电源使用芯片: MAX1715 2片 MAX1809 LTC1709 LTC1629
[
]
笔记本

网友:
触发被延时,查触发电路相关元件吧!!!!!

网友:
没想到的问题。无意中发现电池没电了,换个新的。OK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是CMOS电池,不是主供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