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问题,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18):
HP笔记本为开机,但是无画面!测各项电压且正常!,看到CPU 风扇转一会儿就停了!回答啊,快啊,

网友:
你又不出钱,还好意思让人快

网友:
搞得人家回答你问题好象应该的一样。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
你先把CPU供电IC加焊一下吧,如果是老型号的!!!!!

网友:
无边思绪愤怒了啊, 呵呵!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器,有没有时钟,CPU复位啊

网友:
HP的什么型号啊?别的机型我不敢说,HP的我还可以解答一下的,HP的如果电流超过0.8你就烤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