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CPU三相供电电路

楼主(2008-06-18):
精英845主板 英特儿芯片组 三相供电
  CPU供电场管下管D级对地阻值只有65欧 由RT9248控制三个RT9603组成的CPU供电电路 上CPU发热 但是测试卡运行指示灯不亮 主板未工作 上假负载运行灯亮 主板有复位 且各处电压正常
  分析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存在短路的情况 可是怎么查都查不到短路点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有效的找出来吗

网友:
怀疑CPU供电电路存在短路,达一下CPU供电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就知道了呀

网友:
LZ对下管D极打阻值为65属于正常,CPU供电电路没有短路。CPU发热一般说明供电已经有了,先测下CPU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吧,正常1.5~1.75V,发热应该属于正常。不知LZ说的是不是CPU发热,还是电源芯片发热,如果芯片发热估计坏了。还有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BIOS没工作,有没有换CPU试试啊?或刷下BIOS

网友:
我以为是LC滤波电路出了问题 滿足不了CPU供电需求 谢谢两位了 我马上查一下BIOS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