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08-06-18):
一冠杰845EP板不能开机,有待机电压5V,晶振一边0.15一边0.44

网友:
触发的条件不仅仅这两个,其他条件呢

网友:
好象CMOS跳线也不能接错了,如果错了也会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 正常,I/O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