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6600,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18):
七彩虹天行6600-GD2, PCI-E的在

原来的磐正NF4主板:报警不亮;插一块讯景的6200,就正常,应该不是主板插槽的问题;

新的技嘉NF4主板:报警不亮;

新的昂达915主板上:一切正常;

别人的DELL 915主板上:一切正常;

请教下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能上NF4主板,是不是芯片组不兼容,电源供电问题或者是主板PCI-E的供电达不到显卡要求。

网友:
原来就是在NF4的主板上用的哦,用了一年才出现问题的,换过新的大功率电源还是一样。。。。

网友A:
显卡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电容问题

电容看不出有问题哦 ,而且都是三洋的。。。

网友:
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检查mos、电容。不要相信品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