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6-18):
可以安装驱动,且也有设备图标,可打开什么都看不到,白屏,这是什么问题?
摄像头

网友:
LZ请检查一下
1 系统问题(换别的电脑试试)
2 驱动问题(是不是原版摄像头带的驱动有些驱动和摄像头不对型号能装上但不能用)
3 摄像头或USB供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