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5寸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18):
我的一台AOC15寸显示器,里面开关管,稳压管都坏了,换上后依旧7脚没有电压,不起振 300V正常,只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往7脚的那两只电阻,每过一只电压降一半,到7脚的时候全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7脚是到3842吧,估计开关管,稳压管坏的时候3842也连带坏了 查下负载有没短路的地方.如没有问题直接把上述材料都换新吧

网友:
检查和7脚相连的所有元件.可采用依次断开法来检查.断开那一部分电压正常了就检查对应的电路.

网友:
3842周围的易损件:包括3842.还有稳压二极管、47欧电阻、启动电阻、瓷片电容。这些需要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