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了.电源的14V -12V 6.3V正常.50V成了61V...... ...
麻烦大了.电源的14V -12V 6.3V正常.50V成了61V.......

楼主(2008-06-18):
麻烦大了.电源的14V -12V 6.3V正常.50V成了61V 80V成了95V B+电源不工作.
电源

网友:
都95V了.正常的不是79-82V吗?还有50-55V的也变成了61V.头大

网友:
返回行脉冲信号或负载正常工作后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显示器工作正常吧?工作正常完全不要去管它。。没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面负载没有工作,所以电压有所升高,好好查下二次电源和行电路!

网友:
是二次电源没有工作. 这个是AOC776.型号是p772xmtds4nc
可是二次电源哪里没有60V的电压.也看不明白他的电路图.哪个有图纸给下
[
]

网友:
B+没有工作..行管也不工作.

网友:
那是你的行驱动信号没有到达,行管的B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