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指点一下笔记本编程器的选用

楼主(2008-06-18):
最近想升级编程器,但考虑到以后可能会用在笔记本上,想请教各位笔记本维修师傅,最低要配哪种呢?谢谢~~

网友:
我都用的西尔特580U的编程器,笔记本BIOS芯片支持也可以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才1700 西尔特还有几种高档的 如3000U,5000U,价格嘛 可以查查下本站的淘宝

网友:
本人也正在选用,580是现在用的,用笔记本和主板是没问题的,但是液晶上面就差多了,已选定3000U在液晶上面90%芯片好刷,在好点的就是台湾河络的,但问了一下芯片座买不起,所以选3000U还是不错的,加上一般常用的座子差不多在4K多

网友:
我们穷人买不起!!!!

网友:
我也是穷人,买不起这个玩意!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可惜错过了上次的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