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不通电

楼主(2008-06-18):
插电源有待机电流0.2A,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拆下主板,手模键盘芯片H8有点热,键盘接口处开机脚(好像是19脚),没有电压。

系统供电芯片:SC1403有待机5V输出。

网友:
查开机脚电压的来源!!!!

网友:
我晕,等机电流0。2A,还按开关键,牛。。

网友:
刚接触本本维修,见谅啊。
搜遍了网,就是找不到实用的键盘芯片H8S/2161BV资料。网上的都是那种几百页的PDF资料,根本没有正确的引脚定义。

请教:IBM开机键是不是连接到H8S芯片的?如果不是负责开机的芯片是什么?
不胜感激

网友:
开机触发有一路信号是要走H8S的 当然相关的还有PMH4 及 SB

网友:
待机电流这么大,应该有短路了,先把短路部分查出来。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及时告之。

网友:
毛病越查越多了。

因为SC1403有VL(线性输出) 5V,所以首先查1403它的3.3V  5V输出,发现5V输出负载短路。

首先排除5V产生电路自身故障可能,然后用调压器往5V负载逐级供电,发现声卡放大芯片烫手,拆下该芯片。再测没有短路了。

也许由于先前拆下SC1403就通电了原因,后来重新装上SC1403,发现3.3V输出很低,SC1403很烫手。今天预订的SC1403和4816复合管终于到货,忙装上去,结果却没有3.3  /  5V输出。

故障似乎又回到了开始刚接手时那样,通电时键盘芯片发热。最终发现是因为键盘芯片背面的一个56欧的电阻发热所致。而该电阻后面是一个5脚的电压调整芯片U12。
拆下U12,待机电流恢复成0.01A。

网友:
现在的困惑是:
1 SC1403为什么没有3.3V / 5V待机电压输出。
2 键盘芯片H8背面的56欧电阻为什么会发烫。

晚上查论坛得知,H8没有工作,就不会让SC1403启动。
而H8的供电就是靠U12。
现在U12没有输出,其前段限流电阻56欧很烫手,说明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继续查。
原来发热的R247没有问题,U12(3.3V稳压)负载也没有短路(对地大概200欧)。

怀疑U12问题。可手头又没有备件换。只好用180欧电阻直接将15V接到 H8,电压降到2.8V,这时H8好像启动了,因为SC1403有了3.3  / 5V输出。

可是,接上键盘,按开机键,依旧没有反应。键盘肯定没问题,

网友:
南桥应该已经工作了,因为其晶体两端有电压差。

网友:
请版主给我个思路吧!明天就要给客户了。

网友(2008-12-30):
呵~我的机器现在没有3.3V 和5V下午刚接着  测了一下没有这几个电压 看见好像电池接口处有进水痕迹  用酒精清洗了一下明天去了在好好测一下!

网友(2009-04-13):
系统待机有5V可没3V 键盘接口处开机脚(好像是19脚),没有电压检查一下U12 3。3V,给H8供电的COM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