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高压板温度较高,是否正常?

楼主(2008-06-18):
三星153V,故障亮一下黑屏
高压一体板上换了几个贴片4600
场效应管
,现在能点亮了,但是4600温度较高,有些烫手,整块高压板也是很热的,不知道是否正常?
另外亮度开大后,有轻微的吱吱声,似乎也不太对。
黑屏

网友:
高压板一般采用对称电路的设计方法.可以摸一下两边4600的温度.然后比较一下.如温度基本一致.那是正常的.如某一边温度过高.这边就有问题了.检查对应的高压线圈.和灯管.

网友A:
换过两个高压线圈,的确有一个4600特别烫手,但是换过对应线圈后,并没有改观。
现在可以点亮,5-6个小时完全没问题,就是不太放心。不知道正常的机器,是不是也是很高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