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F560主板上电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08-06-19):
NF560主板不加电故障维修一例

        这片主板的故障现象比较明显,触发主板的POWER排针后,主板上电后马上掉电,DEBUG卡上的指示灯闪一下即灭,再重新进行触发就没有任何反应了。而将ATX电源插头拔下来重新插入,则重复上面的过程。量测主板上的3VSB电压也变为0V,从故障现象表面来看,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或其它原因使ATX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
怀疑是CPU供电部分短路造成故障。因此先将为CPU供电提供12V电压的4PIN小插头拔下来,再进行加电,仍然是上述现象。量测CPU供电部分的上下管,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故此可以将CPU供电部分短路故障排除,继续量测主板上的其它重要电压以及相应的供电电路中的MOS管,均没有发现短路或异常现象。
        排除短路原因后,可以判断是其它原因引起了ATX电源进入保护状态。本着先电压后频率再信号的量测步骤,首先量测在上电一瞬间时的各部分电压,当量测到给DDR2内存供电的1.8V电压时,发现此电压在上电一瞬间居然有3.3V之高,这很明显是不正常的。由于这块主板是使用MS-6作ACPI状态的控制器,而查阅MS-6的PDF后得知,MS-6所允许的内存工作电压在1.7V-2.3V之间,由此可以判断,是内存的工作电压过高,超出了MS-6所允许的正常电压范围。因此MS-6控制主板进入了保护状态。

       既找到了异常的现象,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个现象来找故障的本质,在这块主板上,内存电压是由MS-11这颗芯片来控制一个PWM组合来输出1.8V的内存工作电压的。而这个MS-11的芯片输出电压的标准是由其第9脚的PI脚来控制的,第9脚的RAM_VREF是一个参考电压,在这个电路中,MS-11的输出电压与RAM_VREF电压是等值的,也就是说,如果要输出一个正常的1.8V的DDR2内存工作电压,那么这个RAM_VREF电压也应是1.8V,但实际量测这个RAM_VREF电压却高达3.3V。这也就是导致内存电压偏高的原因。沿着RAM_VREF电压的相关电路进行查找,发现这个电压是由MS-6来输出的,将MS-6进行更换,MS-11第9脚的RAM_VREF电压仍是为3.3V,显然还有其它因素影响着RAM_VREF电压的输出,观察MS-6周边电路,发现R290这颗电阻掉件,找到一块同样的主板量测R290的阻值,为200欧姆。找一个同样大小的200欧姆电阻补焊上去后,量测RAM_VREF电压变为1.8V,将主板上电,不再上电保护,此板修复。

相关电路分析

        在本电路中,在Q29G极的1.5VDRV这个驱动信号的作用下,Q29的S极输出的电压经由R290和R289组成的分压电路分压,产生一个1.5V的反馈信号1.5VSEN给MS-6,MS-6收到这个反馈信号后,证明此电路工作正常。并正常的输出RAM_VREF电压给MS-11,而在这块故障主板,R290被人为的磕掉件,造成R290和R289组成的分压电路无法工作,导致1.5VSEN信号不能到达MS-6,同时Q29导通,使3.3V进入到RAM_VREF电压的线路中,导致MS-11输出的内存工作电压为3.3V,引起了主板保护。

网友:
真是强悍啊!
精准的理论,受益非浅!

网友:
老大确实利害.强大的理论加精确的分析.修板这样修起来才爽.

网友:
把老大们的帖子整理下,可以回家开班教学了

网友A:
思路清晰,会用资料,理论扎实,不忘教人!!!

男人的中的凯模,学习中!!!!

心在飞翔我把你的头“砍下”,取得脑细胞走,这样学习速度会快不少!!!
你介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会用资料,理论扎实,不忘教人!!!

男人的中的凯模,学习中!!!!

心在飞翔我把你的头“砍下”,取得脑细胞走,这样学习速度会快不少!!!
你介意不??? :vic ...

网友(2014-12-04):
楼主解析很有道理,这里的3V双路电压应该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由3.3VSB转换产生。

网友:
说错了,这里的3V双路电压应该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由5VSB转换经过三端稳压器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