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亮

楼主(2008-06-19):
IBM T30不亮 开机检测卡代码87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重点考虑为显卡不过
此类板确实有BGA空焊的通病,检查外围供电正常后可以尝试按压BGA 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跑87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碰到过,重新做南桥OK

网友:
你这机器安全芯片在不在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安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