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报错

楼主(2008-06-19):
能显示,但到选"F2"和"F12"时按键盘无反映,不能进入BIOS.后报错0210,0271,0192.高手们指点下,提示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应该是报:键盘错:和日期错:有可能键盘有问题:还有可能COMS小电池有问题造成:你可以放下电池电试试看:不行换个键盘试试故障因该就这两个吧

网友:
进CMOS改时间在试一试

网友:
0210是键盘报错0271是日期报错0192有可能是BIOS电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BIOS程序或安全芯片程序问题吧

网友:
换了H8和BIOS芯片后,现在键盘OK了,0192也排除。但进BIOS时报0271后掉电。请高手们继续讨论下。。。

网友:
0271就是时间报错~
考虑是不是RTC电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报错后掉电,正常即使报错也不应该掉电呀。。。发现插入电源后,并没插电池,但屏上充电灯竟然亮,后来测两个充电接口,一个主供电脚是0。22V,一个11。65V。。。11.65V的那个主供电应该有问题,正常没插电池不应有呀。。。慢慢检查中。。。

网友:
有人愿意帮我下吗,可不可以传份T30点位图给我,我只有5点经验,什么也看不了,下不了,老是不知如何长经验。。。如果愿意请传我的邮箱,
83803762@qq.com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