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金长城 1772ED CRT显示器”

楼主(2008-06-19):
现在一台金长城CRT 1771ED显示器,最先故障是行幅太大,不可调,枕形失真。
拆机检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主要部件,并加焊了行幅管C2026等地方。再次开机时,故障依旧,但是过几分钟后就出现水平一条亮线,没多久就黑屏了。
黑屏时量行管C只有55V,二次电源没有升压。测行振荡没有起振,行块供电为0V。
弄了很久没有修好行芯片供电。请好各位师傅,这种显示器的行芯片供电是不是受CPU控制的,需怎么修复?万分感谢!

网友:
重点查行部分呀,看看逆城电容 呀
有可能是 高压包。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行芯片供电是受CPU控制的
cpu本身故障相对较低,还是12V本身或后面有问题保护了
把场块摘掉后再看12V是否正常,(因为有水平一条亮线)

网友:
通病是校正电容容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