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昭阳E200图纸或帮我看一下我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开机时有3。3V电压,没有5V待机电压。 MAX1631 7脚没有高电平,哪位高手指点一下。7脚连哪里去了啊

网友:
可能本来就没有5V。。。

网友:
跑一线路看看,你是待机有3.3,还是开机有3.3?

网友:
我的联想昭阳E200也坏了。。也量不到MAX1631 有电压。

网友:
昭阳E200 不按开机键是没有待机电压的,所以不开机时是测量不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坏的很多

网友:
是电源板坏的多 不好意思 少打了个字

网友:
板子都拆下来拿去公司了。让我明天再试试,谢谢了。

网友:
没有5V是不正常的,这个板子字的电源板都是独立的,3V5V是个独立的小板在PIMC槽内...
你还是先换个1631吧,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刚量了max1631,除了28脚有个大概2V的电压外,其他脚都没有电压。什么原因呢?
不好意思,我很菜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板子没插好呀,你量一下看看,电源的保护隔离也在这块板子上,跑下线路看看吧。

网友(2009-03-12):
我也遇到一块,MAX1631芯片的22脚没有电压,跑线路始终没有跑到电源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