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05不带键鼠控制器?

楼主(2008-06-19):
一块SIS板,PS/2电路有问题,一直怀疑I/O出问题,最后看了I/O的PDF,发现没有键鼠的相关脚?

看来水平还是不够

网友:
是的,8705不负责键鼠,是有南桥控制的,测5V供电是否正常,对1、5打阻值看是否正常,(键鼠总共四个数据线,对比一下)如为1,检查到南桥间的原件(电感等),或NQ虚焊,如偏小可能滤波小电容坏了,或NQ坏了

网友:
Intel和NV芯片组的主板都是单独用IO来控制 PS/2 ,而VIA和SIS芯片组的主板,PS/2  的控制器都集成在南桥中

网友:
刚按错了,~~还没发完~~
所以看什么板咯,

网友:
噢,不好意思,
刚没看清楚
是SIS的,它是集成在南桥里面的,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哪位师傅还能讲讲还有其它I/O不带键鼠控制器吗?谢谢

网友:
小郎神不是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吗?是要看芯片组的啊!!!!还要看主板的架构的啊!!你可以看下一些主板的架构图,你就可以明白了啊!!我发了个图楼主可以参考下啊!!

网友:
也可以看一下面这个链接,里面有IO芯片引脚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0&highlight=it

网友:
VIA SIS的集成在南桥,IT8705F是无键盘控制!

网友:
很多南桥的
,,,,,,,,,,,

网友:
我又快IND板什么都换啦  I/O83627THF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帮忙,这么说现在SIS 和VIA板 I/O都是不带键鼠控制器?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改变,不过现在新出的板很少看见有SIS和VIA。

哪位还能讲讲AMD(ATI)的南桥有没集成键鼠控制器?谢谢~~

网友:
郁闷南桥有没有集成PS/2控制,直接跑一下线路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学了不少东东。感谢各位大虾的指教。偶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