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 P1-AL/D故障

楼主(2008-06-19):
故障如下图。开机RST常亮,测量有1伏多的电压。这是rst部分出问题了么?雷击主板,已将损坏的集成网卡芯片拿掉。

网友:
问下LZ,主板能够正常复位的基础是什么?

网友:
供电时钟要全正常的情况下才复位哇!!!!!!!!!!

网友:
我是菜鸟,只是看看能不能修好,省点money。
不懂版主的意思,能再说的明白点么?

网友:
LZ
到新手区补充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如果不是做硬件维修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送修,不要扩大故障了!
如果想学习,拿来 练手,建议你先去把基础知识搞懂再说!

网友:
好的,我先去新手入门看看.

网友:
时钟信号灯亮,是不是我应该去看一下个部分的供电就可以了啊?

网友:
cpu附近有6个管子,3个有输入输出都是12V,另外3个输入无电压,这个该查那个部分啊

其他部分供电正常。

学习总有个过程,对你的扣分行为深表不解!!!!!!!!!!!!!!!!!!!!!!!!!!!!!!!!!!!!!!!!!!!!

悠澜客 -2 好好去看下关于CPU供电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查哪里?估计你那板的CPU供电都不对,先把这个电压搞好!

网友:
现在hip6301cb的pwm1、pwm2、pwm3输出2.47V
hip6601bcb的ugate输出0.08V,lgate输出跳变电压3.7-4.6V,boot为12.16V,pwm为1.45V,VCC、PVCC均为12v,Phase为0.07V。
量核心电压为0.5V

CPU座附近有个带散热片的芯片很热。
Ugate是不是驱动上管啊,为什么输出这么低啊。

以上都是烂费时间了。我上了个CPU后测核心电压为1.72V,应该算正常吧。
诊断卡CLK灯亮应该时钟也没问题,我测了PG也为高电压。怎么RST还是总亮呢。

网友:
如果全板的电压、时钟都正常
还不复位的话

重点查复位电路

门电路、IO、南桥等

网友:
这个mos的阻值正常么?他是不是给那个带散热片的芯片供电的啊?焊开输入脚测阻值很大。

网友:
楼主,别问了,你至少得有点基础吧,先去新手区学学吧。
跑跑开机电路。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看一下热不

网友:
看不懂你的描述啊, 请说明你的主板型号牌子,故障现象,还有你测得各脚的电压数